笔记本在触发前侍机电流为0,00

楼主(2010-12-27):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修到一台笔记本,客户说有USB不能用,侍机电流为0,02A客户说南桥不能用,就去做南桥了,结过连侍机电流都没有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呵呵,南桥被做坏了吧?有些机型是无待机电流的

网友:
3. 5V有吗?按开关可以触发么?南桥有没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有电压,南桥做好了吧,我叫我师兄做好,他的BGA技术还可以

网友:
有些机器待机电流是0.00几的,你的是三位的,可能看不到.

网友:
公共点有电吗?对地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些机器没待机也可以触发的!你测下没短路的,就按下开关看触发不?

网友:
宏基有很多没有待机

网友:
接着弄SB,上面有朋友说的对,有的本本看不到待机电流也可触发。

网友:
作南桥前是否可以开机啊?不会不试机就作桥了吧?用户只是说USB有问题哦

网友:
太鲁莽了    应该南桥挂了

网友:
是啊你客户拿机过来时你试机了没有,没试机那就问题大了重头查起吧

网友:
应该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是坏的也有可能,看看待机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不是吧:人家说坏了就坏了?你不检查下的呀?你是医生也。不 是护士吧

网友:
开关有3.3,无待机,你可以按下开关试试能不能上电了,不上电那就说明南桥没做好

网友:
兄弟到底你是搞维修的还是客户说哦! 他们的话就像听我妈的话一样只能听45%

网友:
你看看3VA和5VA是否短路,还有南桥RTC 晶振是否正常。

网友:
USB是有南桥控制的,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
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南桥坏了,你用试波器打一下南桥晶振看看能不能起振!!

网友:
不识别USB时,先不要急于处理南桥,查一下5V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