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 只有一个19V 其他都没电压

楼主(2010-12-27):
DELL D620 ,MAX8734 就有一个19V 其他都没电压,,第6脚SHDN  开启信号也没有,,别人说要把 第6脚修出来就好了,,,SHDN信号有两组信号给它的 是 ALWON   THERM_STP   分别有 EC 和EMC4000 C_QFN40~D     我下一步 该去查那个地方,,,还有EMC4000 C_QFN40~D  是个什么芯片 ?

网友:
3,3  5V有吗? 你这么说可能问题很大

网友:
这个机子是触发以后有2.2V  5V的,你可以在触发瞬间测一下MAX8734的控制都有没有电压,然后再对照图纸看新号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