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 运行几分钟死机

楼主(2010-12-27):
联想SL400 运行几分钟死机 用风扇给南桥散热能正常工作 怀疑南桥热稳定性有问题换了故障依旧 排除供电不能稳定问题 求高手解答 谢谢
联想

网友:
死机不光光是南桥的问题 北桥 CPU座 也是有可能性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棘手啊。。。

网友:
有黑屏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而且装不了系统 。做了南桥还是不行。换了硬盘也一样。见鬼了。有没有人告诉一下。

网友:
COMS晶振震荡频率幅度不够 换晶振电容OK 电容漏电引起的 震荡频率峰值正常为400mv 进水的机子问题真多 感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多交流

网友:
装个WIN7式下吧

网友:
有没有把外设排除掉啊。。。外设有可能会引起的

网友:
经典案例,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北桥重做过了吗!

网友:
运行多长时间死机,是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还是先处理好散热问题.

网友:
把 内存,硬盘,都排除了 在修板子。风扇,显卡。

网友:
用风扇给南桥散热能正常工作
nan qiao wen ti a chongzhiq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