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的机器本地连接没有了

楼主(2010-12-27):
华硕M2400。因机器北桥上的铜片掉了,便自己拆机成光板,把铜片固定好后,装机。开机后发现本地连接无显示了,插上网线也无反应
请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会把网卡芯片搞坏了把

网友:
一步一步往下走,判断要正确:(不推荐用第四步)
第一步:进设备管理器,系统是否检测到网卡,网卡是否被禁用!如果系统内确实看不到网卡(不介意你换系统试试!)
按以上方式问题未解决。
第二步:拆机检查主板,网卡是否为板插式,确定网卡与主板连接正确!
按以上方式问题未解决。
第三步:换网卡芯片.
按以上方式问题未解决。
第四步:重做南桥.

网友:
1.查3.3V供电
2.查25M时钟
3.查32条数据线
4.查复位
5.换网卡
6.换南桥
7.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