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1.05V_VTT保护!!!

楼主(2010-12-27):
最近修的一台戴尔笔记本,碰到一个问题,怎也解决不了了,特向各位朋友求助!!!
奇怪的1.05V_VTT保护!!!
主板待机正常0.01A,空板上电是持续的0.12A,正常值应该达到0.13A或以上才对。
检测各路电压都有了,除了这个1.05V_VTT没出来,当然CPU核心电压也是不会出来的。

开始我怀疑是1.05V_VTT的后级又短路,马上测量电感上的对地阻值。测得153,正常呀!
难道是供电管理芯片坏了?
打开图纸测量PU4OZ8116L)的各脚:
1.主供电
脚(VIN)有18.5V,由PWR_SRC+19V)通过一个100K偏支电阻PR86提供。正常;

2.辅助供电
脚(VDDP)和16脚(VDDA,+5V_ALW提供,都有+5V,正常。
3.激放电路供电
脚(BST),由+5V_ALW经过一个二极管PD11和一个零欧姆电阻PR94提供,也有5V,正常;

4.控制信号
脚(ON,是由EC芯片发过来的RUN_ON信号。测得3.3V,又正常!

条件都满足啦,该出来了呀!
后来再用示波器测上管的控制信号脚9脚(HDR),电压为0,没有波形。
反倒是下管控制信号脚7脚(LDR)由一个持续的+5V电压,没有波形。

我记得书上说,这种情形应该是芯片保护的一种状态。难道有什么引起了1.05V_VTT电压异常,而使PU4采取了保护动作?
怎么修呢?
既然如此,那就换吧!
首先换PU4   (虽然感觉PU4没有问题,但以防万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更何况,自己还是菜鸟一个。)   请况丝毫没变!
再换上管和下管,      还是不出电压!
急了!难道反馈电路问题?     狠下心,将几个精密电阻PR5PR8PR9PR79,及周边相关电容全换。       涛声依旧!

再换电感PL4
哦,上帝不理我!
无语!
彻底没招了!
彻底没信心了!
求各位高手帮帮忙啦!!!
下面是上电时序:

网友:
真奇怪,这图纸显示的和编辑时的不一样,怎么都挤到下面去了?
抱歉哦!实在不会改,请大家将就着看看啦!

网友:
啊,终于弄明白怎样插入图片了!

这下大家能看的更加清楚些了吧,还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已经查的非常到位了,而且还有时序控制参考。以是否注意VTT REF参考电压以及与其相连的阻容元件是否有异常!!

网友:
先查下VREF这个脚的电压和他连接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参考电压值也测了,测得电压为2.7V左右,不知道是否有偏差。
自己没辙了,就把这相关的一片电阻电容全换下来了。
再上电情况还是一样,参考电压值仍是2.7V ,大概没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DELL什么型号的,看我自己有没有图纸,我想看看芯片的全部定义,或者你把图纸给我一份可以吗?现在猜测1.05V_VTT应该是CPU的参考电压,同时也去北桥,如果北桥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错的,这个电压是到PCH(南桥),CPU的。

图纸这儿已经有了,是花100金币换来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3066715

感谢朋友关心啦!

网友:
请参照PU3电压数据,是向北桥供电的。可能是负载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怎么样了,修好没有啊?如果好了,还请发上来。谢谢。

网友(2015-05-04):
滤波电容楼主没换过吗?

网友:
发到迅维维修部帮你看看

网友:
2.辅助供电不会是接100K吧,是不是这个电阻有问题,一般供电电阻是0.几和几佰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