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二溫區土炮

楼主(2010-12-27):
自製二溫區土炮,上加熱(一般熱風槍)設定245度,下預熱設定120度,用一般烤肉爐,功率1800w溫控測試棒上於pcb上方(靠近bga)當溫度達120度時,開啟熱槍,等溫度達200度時,再加熱10秒鐘,即可輕易取下bga 晶片(pcb離電熱絲約5公分)

网友(点评):
台湾的同胞,你说的好些字我都看不懂

网友:
補充一下,bga晶片要用錫箔膠帶貼一下,避免bga損壞

网友:
能取下来,不一定能很好地焊上它,,,成功率怎么样,,

网友:
详细过程写下来,对无铅的温度要求很高的,这个就吃力了

网友:
加焊及取bga晶片都ok 還沒換過bga晶片,改天試試

网友:
不知還需改善哪裡,請各位指導一下

网友(2011-01-26):
我的白光803可自动设定 这个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