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问题

楼主(2010-12-27):
我有个主机,USB鼠标用一会儿就用不了,取下重插上又可以一,一会又用不了,又要重插,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多多指教呀

网友:
测下USB的数据脚的阻值看是否有偏差,再查下48M的时钟看正不正常,两个都正常的话,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所有的USB口都是这样吗,换过其它的鼠标也是这样吗,,这些都要先说明,,,

网友:
这个问题多数是鼠标坏了 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先换个电源试下吧

网友:
同意三楼的看法

wjl20 -2

网友:
换插口,换鼠标 试试,或测试USB的供电。

网友:
换其他的usb设备看有没有问题?例如u盘等...测下usb的供电是否偏低?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一样?刷bios,换南桥。。。

网友:
换一下电源试一下

网友:
先换个鼠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