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恢复高手指点,如何尽量能恢复到目录结构没有太 ...
请教数据恢复高手指点,如何尽量能恢复到目录结构没有太大改变!

楼主(2010-12-27):
本人昨天不小心,将客户的硬盘format了,后来我用easyreco恢复了它,文件是都恢复回来了,可是目录都乱了,不知如何才能恢复到之前比较接近的存储结构呢!请高手赐教两招!谢了!
数据恢复

网友:
高手说一下

网友:
数据恢复大师 这个可以,注册费也不贵,98元好像是

网友:
格式化过的盘,根目录下的肯定找不到原来的文件名了,子目录都可以找回。

网友:
以前有恢复过。。应该像楼上所说的。。

网友:
现在最难的是,没思路如何恢复目录!

网友:
那个根目录好像被破坏了吧,应该只能找回内容了。要根目录的话指望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