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dvent本子开机不定时掉电的故障怎么排查

楼主(2010-12-27):
收了一台Advent本子,刚送来的时候开机1,2个小时会掉电,掉电后再开机大楷半个小时就掉电,接着再开机掉电的时间就会更短,进系统看温度都正常,改了风扇一直常转,故障依旧。师傅们,给些维修的思路吧!

网友:
会不会某个地方虚焊啊,我也不懂,

网友:
先进行下散热处理在说  万一你系统里看的温度检测不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