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联想昭阳E390A大短路一例

楼主(2010-12-27):
前天一客户抱来昭阳E390A一台,说是摆着一个多月不用就不通电了
当时用可调电源接机器,“咯哒”一声,电流直达5A,19V被拉低到5V
急忙拔掉电源,让客户留下机器,打发走人····
说实在的,平常对于短路的机器自己只有5成的把握能修好,但最近冷天,生意惨淡必须硬着头
皮去修~··维修过程:
拆机,裸板。量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想想很可能是电容,管子之类的短路,
于是胡乱拆下感觉不对劲的电容,MOS管,结果还是电流5A。
说明一下,本人是把可调电源的电流限制在1A以下才通电试机的,以免烧东西后悔莫及。
  无奈,还是得上基地找图纸,翻到到DCIN1,如图:

AD+为公共点,撬起U62,5,6,7,8脚,通电,不短路了。说明AD+后级有短路。
而AD+连得地方太多,没办法了,那么就借鉴基地上各位大师的“烧鸡大法”。
从DCIN1第一脚飞线到U62输出端,电流调到0.8A开始烧,手摸主板各个IC,不出一分钟,CPU座
下面一电容C373发烫,拆下,换上一个。汗,5A电流是没了,可无待机电流,记得这机器的正常
待机应该是0.05A,果然量电感L36,L37无3,5V输出。
再翻图纸测TPS51120工作条件:

  22#有19V,21#5V,19#3.3V,4#基准电压有2V,12#0V,29#0V
,由此得知EN1,EN2无高电平是不正常的。
顺着往下查,EN1,EN2:

EN1,EN2是由TPS51120_EN1-5和
TPS51120EN2-3D3发出,测得电压为0,这2个是又是SHUTDOWN-S5发出的,测得电压为3V,感觉有
些低了,
再看看SHUTDOWN-S5的起源地如图:

是分别由PM_THRMTRIP_1#,PUREHW_SHUTDOWN#,S5_EN,H_PRWRGD发出的
  经查S5_EN,过R70到Q8b极有3.3V,而c极只有3V,看来Q8坏了,找料板换上一个,通电,哈哈待
机0.04A,不料主板自动触发0.04A-0.5A-1.8A-5A········一股烟飘起来,
赶紧拔电,晕,又烧东西了。
  不敢再通电,测量电感L37发现对地只有2欧,经查U50,4406短路,如图:

  拆下换上一个,L37对地值恢复400左右,再通电测试,4406马上又烧了,汗。屡烧下管啊。
按本人修台机的经验,如果老烧上下管,那么管理IC很有可能是坏的。再说TPS51120是很容易
坏的,于是把TPS51120,4406全换。为防止再烧坏管子,电流限制在1A一下,通电,待机0.4A自
动触发,0.1-0.5打住,上CPU,内存,屏,电流跑到1.2A联想LOGO出现~····

网友:
LZ思路清晰,枝术不错,我烧"机"都没调电流,就5A

网友:
我也是烧鸡没调过 都5A烧   感觉这机子我这水平也可以修好

网友:
嗯 LZ维修思路还是很清析没走绕路,我烧机时也习惯限流因为有一次修大短路的也就没限流把PCB烧了一个大洞板子报消了

网友:
不就5A嘛 烧了又没事 修不好 也没事  呵呵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你限流1a缺跑到1.2亮机是咋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后一步当然是不限流了~!!!

网友:
Q8的B极电压如果达到3.3V,该管子不就饱和了吗?集电极还能有3V以及以上的电压吗?

网友:
维修必须有清晰的维修思路,自叹不如啊

网友:
SHUTDOWN-S5 应该是低电平吧。高点平不就拉低了EN1 EN2信号吗

网友:
lz很厉害啊   我的v3000也是  被我修出来了   但没几下就又大短路了    接就是在没修好   哎失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错,C极就是3V,这电压在测完我还在旁边的小本子记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兄,请看清楚,SHUTDOWN-S5 电压是3V!!!!

网友:
回复 网友D:

SHUTDOWN-S5 电压是3V N通道场效应管 Q16和Q17倒通 TPS51120_EN1-5和TPS51120EN2-3D3 接地成为低电平  ;SHUTDOWN-S5低电平Q16和Q17截止TPS51120_EN1-5和TPS51120EN2-3D3 为高电平。

网友:
修一会本子主板收多少钱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