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的笔记本可以加PCI内置无线网卡不?

楼主(2010-12-27):
ibm r50e的笔记本可以加PCI内置无线网卡不?
   因为一个同学叫我帮他带·· 我修过一台是可以上PCI内置无线网卡的·
   不知道R50E是不是全部都是一样··可以上pci内置网卡的··???

网友:
找个图看下有没有接口就知道了

网友:
换过板吧。原装的都是空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边版主··就是说·原装的只有位置··没有槽子的?

网友:
是的.如果换的T4的板就带无线槽子的.原装板没有槽.只留有这个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清楚了··

网友:
就算你加上了的话,IBM的BIOS也不会认它的,会提示错误的!代号好像是1802,这个数字就是无线网卡没有经过IBM认证的!需要刷掉它的!呵,祝楼主好运了!

网友:
弄个usb的得了呗

网友:
原装的没有这个接口,无法升级

网友:
现在换了个usb的··
   谢谢大家···

网友:
换个USB的有快,信号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