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830UF1代换问题,

楼主(2010-12-27):
EPSON 830U喷墨打印机清洗喷头后打印全白啦,检测F1保险不通, 请教一下这个F1可以拿什么替换?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我是修电脑 液晶显示器的 从没修过打印机

我觉得换个好的保险就可以了吧?

一般都通用吧?

网友:
怎么没人回应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
就是一般的保险就可以啊,你看它上面标得有没得嘛。

网友:
好吧!我用一根细铜线试试验!

网友:
我一般用0欧电阻代替,但是要确定喷头没有短路,一般烧保险都是喷头短路造成的,如果不解决喷头问题保险都烧完了就该烧对管了

网友:
应该可以通用吧,保险上的标志,符号一样就百分百可以带换

网友(点评):
怎么带啊?像电阻又不是电阻,似电容又非电容那么个东西。F2像电容,没标号。F1像电阻标的159反过来看又像651。打印机维修的基本上没几个人知道是什么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