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给HP代工的A7V8X-LA 开机跑C1,只有重新启动才能跑 ...
华硕给HP代工的A7V8X-LA 开机跑C1,只有重新启动才能跑完内存

楼主(2010-12-28):
华硕给HP代工的A7V8X-LA 开机跑C1,只有重新启动才能跑完内存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华硕

网友:
看下电池有没电压?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块华硕这样。重启一次就正常。也不死机什么的。估计是南桥。

网友:
楼主换一下32.768试试!不行就加焊北桥刷BIOS吧

网友:
{:4_138:努力中

网友:
你是接上电之后没有触发它就自动跑吗,还是触发后再跑C1。

网友:
有可能是复位电路坏了

网友:
一个是电压 一个是bios
在bios理看看 各项电压设置的对不对,升级一下bios看看

网友:
量下电压和波形

网友:
复位是一个专用芯片,已经更换过,问题依旧

网友:
有可能是io问题,我碰到过,换io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