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m开机掉电

楼主(2010-12-28):
一台delld600m  冷机开机掉电  拆机放下电 又OK   放一晚上又不行 放电又好 请问哪里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南桥可能比较大

网友:
掉电后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是回到待机能在触发还是回到000不能触发了,我遇到过SONY的放电好了不到一个星期又回来但那不放电时是不过隔离,后来我把COMS电路上相关的都换了就没回来了

网友:
BIOS或者CMOS电路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