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三星80 G硬盘有坏道,红色的叉,用mhdd,hddreg等修不了,难道非得用pc3000吗?
从网上下了个破解的,不好用。谁有好用的?
三星
硬盘

网友:
红色的叉多不多啊,是比较集中还是分散的。不多的话可以用DISKGENIUS试一下。

网友:
乌头鸟
的帖子
这个试了也不行啊。

网友:
红绿块只能通过SF解决,对于三星盘,叫做BURN TEST。
而且三星盘没有G表,只有个类似的A表,所以G表级软件对它没办法的,坏扇区也得通过SF解决。

网友:
坏道太多的别修了,我有几个有坏道的盘,自己没pc3000,发上家去搞,说是可以了,发回来用mhdd测都正常,接机器上装上个系统又是很卡,在进mhdd测,又是好多的坏道,有四个盘,ST WD 两个三星都是这样

网友:
xy3204085
的帖子
为什么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