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报警

楼主(2010-12-28):
今天修一块主板,通电开机报警.测内存供电正常,把内存槽清洗后也不管用,换内存也不行.不知道什么还会引起报警.

网友:
有没有跑U,如果跑就看内存

网友:
是啊看下跑什么码?显卡也会报警啊~报警声音是什么样的?

网友:
清内存不行!还有可能是BOIOS啊

网友:
是怎样的报警声 要说清楚呀  大家好判断

网友: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是不过内存报警还是跑的多少代码

网友:
要说清楚跑的代码是啥子,是C1可以理解我内存不过。到底跑码没有呢?

网友:
看是跑什么代码,,,,

网友:
请楼主描述清楚是什么报警声,有没有代码?

网友:
就是长长的一声.不停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