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讲解下该电路行不

楼主(2010-12-28):
MAG786的这部分电路不懂,图纸中的蓝框中1、2、3这3部分好像只是在911X系列里才有,在TDA46/48系列里没有,个人搞不懂,望高手讲解下详细原理。谢谢

网友:
1、为CS变压器。
2、为动态聚焦放大。
3、为G1控制。
这三种电路一般的CRT显示器都有。

网友:
1、2为动态聚焦电路,,,1为其变压器,2为其调整管
3为亮度自动控制电路,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就是图中1部分里变压器1~2//3端子并联的一个10Ω(图中R734)的电阻不开主机没事,一开主机就冒烟,不开主机有“检查信号电缆”的窗口显示,一开主机不到3秒R734就烧冒烟了。请问下一步的维修思路,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几个S校正电容好好查一查吧,有电容质量不好的,可能使电流过大,就可以烧这个电阻,另这个变压器坏了也可能烧这个电阻
C709  C710及 C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