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12-28):
今天接到个东芝M200开机无显示,接外接无显示,拆开插卡发现读不下去,显示05F3,感觉自检不过。拆板看到U座下的OE128周围有锡流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呢,请高手朋友帮忙看下这个板子

网友:
LZ说清楚点电流上到哪儿了,流锡?你看下是不是大电容被别人换过了那是M200的通病

网友:
NEC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应该不是U下面的  你多查查  要不相信是U 换个也可以 查查U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看看机器是不是修过 修4过看看哪里被修过再说吧

网友:
待机电流0.01 开机1.01左右,刚开机还会停下然后才启动。

网友:
电容给人换过吧,估计是吧CPU座弄虚焊了

网友:
这个是M200的通病   把NEC大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不过不太好拆我都是用BGA拆的  加电容也可以

网友:
先加两个电容试试,不行在量下座子有没有空焊。

网友:
把电容先换成330的再说!

网友:
这个看上去是别人弄过的   去测一下看看

网友:
把大电容拆掉。换六个330的电压上去。。。。。这个板子也就是这个毛病了

网友:
飞线一个2200uf直插电容看看!

网友:
是滤波电容的容量低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