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旭日150掉电问题

楼主(2010-12-28):
旭日150掉电,待机0.05A,开机显示一会就掉电,散热问题排除,ADP3205已加焊,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ADP3205没焊好吧?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这机器修道其他问题的还是比较少。

网友:
是什么网卡

网友:
楼主要是3205换了的话就把哪二个小的也换了,在把长管拆完只要一组

网友:
顺便问一下楼主焊接哪个要不要取风扇,,,,,,,,,,,

网友:
直接换 别加旱

网友:
重新换个好的 可能你换的也是坏的

网友:
还是供电问题。带负载能力差!一个是CPU供电,再就是给北桥和内存供电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