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LPC总线,与PCIE?一直没有明白

楼主(2010-12-28):
看书知道 论断卡有PCI老一点的, 现在有LPC 卡,还是PCIE的?没有明白,求指教

补充下PCIE是不是插现在的无线网卡口?PCI的是主板上原有的PCI口吗?

网友:
PCI-E的啊 插无线口的 不过有些机器是不跑码的

网友:
PCI是插大一点的那种无线网卡的,现在的板子很多都没有了,LPC需要飞线接测试点的,新手慎用

网友:
提醒:现在市面上有的笔记本电脑,WLAN接口不含PCIE信号,只使用USB2.0信号。所以诊断卡插上去没有一点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知道了,那无线走的是LPC总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明白了,原理弄明白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