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RT显示器经常红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2-28):
我用的是CRT显示器,经常红屏,有时一天好几次,有时就一次,这是显卡问题还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灯管容易红啊  昨天刚刚换的

新安江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点评):
楼主的是CRT 哪来的灯管

网友:
红屏应该是灯管的事。。

新安江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点评):
CRT还有灯管了? 加焊下尾板再检查下连接线吧

网友:
轻拍显示器外壳,看看能不能恢复到正常显示器?
如果有,是内部虚焊了,加焊就OK。否则是信号线或是相关的RGB线路上元件有问题

网友(点评):
正解,还是VGA连接线,嘻嘻。

网友:
视频线、尾板开焊、CRT管子有问题等,,,,
视频线和尾板开焊可能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哪来的灯管

网友:
先测一下VGA线的.R,G,B,三根线是否能够导通.

网友:
说清楚你的牌子型号?
如果你是三星,那么是红细纹通病,具体解决方法随便百度都有

如果你是纯红屏,VGA线——尾板控电路一般就这一段有问题

网友:
拔下VGA线,看一看菜单偏不偏色.

网友:
拆盖后补焊视放板一般都可以修好

网友:
先要确认是不是显卡的问题,用台好显示器代换看看,如果确认是显示器问题,那视放虚焊的可能性最大,楼主可以加焊下显像管尾板.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试,一般尾板虚焊太多了,偶尔也有前级视频放大芯片或末视放坏的,前级视放的芯片要是坏了,得注意尾号的区别。

网友(2011-02-06):
推动管虚焊比较多,补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上面那位说拿下机箱VGA线看提示什么颜色是正确的维修思路

网友:
查看VGA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