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1缺色

楼主(2010-12-28):
今天公司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蓝颜色都到1%了,但屏幕上的蓝色还是多.恢复到原厂设定也还是一样.屏没有问题。我用通用板颜色都是好的,也可以调节。我怀疑是驱动板MCU程序问题,请问各位大虾,我从那里下手呢?

网友:
先刷程序啊   不行的话应该是芯片有短路

网友:
查蓝线的对地阻值,,,正常值在75欧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查出来对地阻值是80欧,这应该是没错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查得对地阻值是80欧,应该是对的呀。

网友:
    有没24C的储存芯片     换一个

网友:
缺颜色:
换数据线
打三基色的对地阻值
点屏,换屏线
刷MCU,换驱动板

网友:
二当家的说得很全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