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61的机器,上电电流到0.48掉电,后无待机

楼主(2010-12-28):
THINKPAD R61的机器,上电电流到0.48,3秒后掉电,无待机。测得各路电压都有正常产生,上假负载,CPU的核心电压1.5,2路时钟电压0.4,复位1.05。短接MAX6689的1,2脚。还是掉电。现在无头绪了,麻烦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
怀疑北桥 - - (个人怀疑

网友:
是不是独显的

网友:
好像ibm的机器内存不过会掉电吧

网友:
是集显的!!

网友:
我去查一下内存 看看

网友:
从电流上看,应该是没有过内存。看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上CPU再测一下,CPU的核心电压是多少,正常的话应该在0.9几,不正常的话,换个CPU试试。

网友:
看下保护电路,在屏电路周围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板弄好了,问题还在温控电路方面,MAX6689坏了,没有换的直接把POWERSHDN 那个信号产生的那个三极管拆了!无奈之举!!!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找出来是温控的原因的啊。还有,在基地看了很多贴子,发现ibm的机器,温控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原来温控芯片啊,以前我很少注意啊

网友:
IBM是不是温控容易坏呢

网友:
THINKPAD R61的机器,上电电流到0.48,3秒后掉电,无待机。测得各路电压都有正常产生,上假负载,CPU的核心电压1.5,2路时钟电压0.4,复位1.05。短接MAX6689的1,2脚。还是掉电。

板弄好了,问题还在温控电路方面,MAX6689坏了,没有换的直接把POWERSHDN 那个信号产生的那个三极管拆了!

网友:
温控的问题真的不好找,楼主厉害

网友:
别说厉害啊,我菜鸟一个!刚入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