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15吋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12-28):
收到一台三菱15吋液晶显示器亮一秒就变暗屏,而且会偏红,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偏红有可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老机型一般发红是灯管老化。。

网友:
    灯管老化了吧

网友:
换灯管试一下啦

网友:
暗屏呢?怎么解决?暗屏不过有画面的,也跟灯管有关吗?

网友:
灯管
问题

网友:
灯管或者是高压问题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吧,没有全部点着灯管,就是暗红色哦

网友:
100%更换灯管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暗屏是指液晶屏幕是好的,但灯管或高压板坏,所以没有背光输出的现象。
先换灯光试试吧。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偏红的话灯管肯定有问题了,先换灯管再看情况

网友:
兄弟肯定是灯管的问题 换上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暗屏,能看下下面的图标不?能看到80%以上也是灯管;别一部份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看LZ是新手吧!

网友:
偏红肯定是灯管老化引起的,换灯管肯定好

网友:
这个基本上就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你先点下灯管,检查下灯管是否偏色..,..
   偏色就是灯管的问题,不是的话就是高压了吧

网友:
兄弟肯定是灯管的问题 换上就好了
更換燈管要小心 喔

网友:
老机器灯管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