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的PWM芯片F72815电路分析

楼主(2010-12-28):
今天接到一主板,测量无内存电压看内存供电电路是由PWM F72815组成的开关电路,量F72815的1PIN和5PIN有12V电压
7PIN有0.9V电压,3PIN REF 0.7V正常,其它PIN都没有电压。这块板上还有一电压1.2V也是用F72815做PWM换到内存供电电路上还是没有内存电压,但原来内存电压电路上的F72815装到1.2V电路上还是能出1.2V,说明F72815本体是好的。看F72815的PDF
7PIN还有一功能shut down,我觉得就是这里的原因,但不知道怎么会shut down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情况如没有输出电压7PIN和8PIN是没有电压的,但现在7PIN却有0.9V电压,那来的呢?跑线路没发现F72815 7PIN再接到其它地方,shut down就没有起作用啊!!搞不明白。
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第7脚是多功能引脚,该脚连接一个电阻(即图中R1 20K电阻)到PHARE引脚,也就连接到了一个来自VCC的40uA电流源上;当下管开通时,OCSET可以感知负载状态,在OCSET低于0.15V,SD就开启(即关闭电路)。

你看了这段对第7脚的说明就应该明白是那里引起的关闭了。
所以一定要认真读懂芯片PDF对引脚功能的说明才能确切理解问题之所在。

网友(点评):
请教张先生:据您的教诲我理解为下管Q2击穿,对吗?

网友:
板子修好了,是管子坏了我也不知道是上管还是下管,我一起换了就好了,感谢
大家的帮忙,感谢张先生精彩的分析!!!!!!

网友:
这。。芯片没问题就可以换MOS管试试了,很简单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修这个供电是简单,但芯片的原理与供电的关系要联系起来就难了,我们要走的是条长远的路,不仅仅只是修个供电,张老师的讲解很精彩,让我理解了PWM供电模式这个引脚的原理。

网友:
要好好谢谢张老师啊,一语中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