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1A不能机

楼主(2010-12-28):
前几天接了一台机,是同行修过的,装上CPU开机电流直接跑到1.4A,过三秒就掉电了,不再重起,我烤了北桥,还是不行,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不知是什么问题,高手分析下!!!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南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修显卡的多

网友:
显卡虚焊了,我修过,你可以压住显卡芯片开机看看掉不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控电路  你说的在主板哪个地方的       我是新手   谢谢

网友:
是瞬间就到1.4A,还是中间有变化的动态电流。如果直接上去的,因该有短路或者损坏的元件。

网友:
电流直接1.4  你的意思有点不明白了  到底跑码没有啊  如果没有可能你的北桥是坏了 跑了的就是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