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误差太大,怎么调节

楼主(2010-12-28):
我用的是胜利的VC890D万用表,用了一年多,一开始还行,挺准的,但是现在阻值有一百多,有时转几圈好像又小点,不知道哪位大哥知道怎么调节它的误差仍又不想仍,毕竟用了挺好,我想应该可以拆开调一小,但是就是不会调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不好调吧,买个新的算了

网友:
旋钮接触问题,拆开来用酒清等清洗铜触片,然后重新上润滑剂!

网友(点评):
新手向电脑教师请教:机械式的蜂鸣档跟二极管档是同一个档位,自动量程数字万用表对地打阻值选是二极管档还是蜂鸣档。自动量程的有选择,让我这个超级菜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希望能得到帮助,感谢!

网友:
拆开,用洒精擦电路触点,,

网友:
这个很难调,除非生产厂家和专门维修的能搞的了

网友:
档位下面的簧片轻微氧化   多转几圈     电位器别乱跳      不好调回来

网友:
除了转圈的簧片,最好买个质量好的表笔,不同表笔的阻值相差还是较大的

网友:
换电池,清洗触点,一般就可解决问题。

网友:
换个吧  福禄克得不错 国内得 优百特得 也不错推荐UT62

网友:
表笔的问题吧。接线柱和表笔孔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换电池,拆机清洗触点 调节一个旋转按钮

网友:
旋转开关接触不良。这个有些好弄。 有些里面用了弹珠的不好弄。拆下来了很难还原上去。

网友:
楼上的说得那个福禄克万用表真的那么好吗,大概多少钱一个,跟胜利比起来哪个好?

网友:
当然福禄克好,胜利的感觉实在不啥滴,看着挺厚实,和我以前用的杂牌9205一样的,用了没一个月,现在也出现和楼主一样的情况,电阻不能归零,转转,摆摆,有时又好了

网友:
福禄克  是世界名牌哦   在万用表 里面是 排第一    用个10几20年 不会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开清洁一下 有的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是表盘拔盘的铜触点接触不好,国产便宜表都这样。用时间长了不可避免。自己拆开弄一下。如果想要好的,就直接上FLUKE

网友:
福禄克  是世界名牌哦

网友:
电池馈电也造成误差大

网友:
小弟听大家的,把表拆表洗了下,装上不能用了,双买了一个,提醒各位万用表那东西虽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是自己最好不要随便拆开研究,本来能用,说不定就不能用了

网友:
不可能嘛,俺也是用的890D把电容测量档损坏了,拆下来看了看,装回去没出现不能用啊。哈哈,可能你把旋钮触片搞丢了。

网友:
我一直用UT58  不过觉得还是福禄克好 以后一定要弄个福禄克287

网友:
呵呵,这个还没听谁说调的。这个就是触点接触不良,把触点清洗一下就好了。至于你拆完装上不能用了,肯定是你拆的时候不够细心有东西没装回去。再好好看看缺什么东西吧。或者是什么东西装错了。重新搞一下。应该问题不大,祝你成功。

网友:
换电池  没电也有误差的   要不拆了 酒精洗洗

网友:
别迷信福禄克,性价比奇差!
楼主不妨考虑优立德的UT61E,200多元,除了不能自动关机外,可以把福禄克15B/17B/18B/115C/117C打得落花流水。UT61E有几个版本,买新近出的,性能最好。

网友:
胜利的VC890 D  时间长了,拨盘会出问题,没什么价值了,换一个自动量程的吧,我现在用UT61E 感觉还不错,就是稍有点慢。但是带频率档,追求速度的话Fluke 15B  17B  都不错,三四百的样子吧,考虑一下。

网友(点评):
你搞反了,15B/17B比61E慢,115C/117C更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怎么感觉15B 17B 比较快呢? 我现在手头这三块表都有。我得测一个,宇光哥有没有什么测试的好办法? 我没有专业的测试工具。

网友:
我去年11月买的UT61E,之前已经在市场里看过,当时感觉速度偏慢,用蜂鸣档测短路的表笔和15B一样慢慢变为0。考虑到只有这款表比较便宜,速度慢可以通过改为手动来弥补。等从上海买到手里后,发现速度不慢,蜂鸣档测短路的表笔很快就变为0,比较满意。
这可能和版本有关,后期芯片的后缀变为A型了。

网友:
今年一月单位买了2块117C,因为慢我没要。有同事宁愿将就用有故障的83-3、87-3,好不容易分发给了两个不挑剔的同事,不能让这1800多元的公司资产闲置呀!

网友:
测试结果出来了 UT61E 的电压档比 15B 慢,也许是因为,61E 把交直流电压做在一起的原因。 二极管档 61E要比15B 快。其它档不常用,不做测试。

网友:
今天用了一下117C,电压档速度不慢,慢的是电阻档

网友(2011-01-27):
我觉得5楼桌的是正解如果确实要调整请参看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 ... ;extra=&page=13这个帖子对万用表调整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