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版主,请问数码相机高压灯怎么放电啊?在线等

楼主(2010-12-28):
科技版主,请问数码相机高压灯怎么放电啊?没搞过,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版主忙得很呐,等得我花儿都谢了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白天都在忙自己的活,基本是晚上吃完饭还不想干活的时间上来看看,高压放电的东西,我发过一个图的,后来因为论坛改版,.所以图不见了,这样吧,我再发一次.你看看就知道,简单的很

网友:
拿一个电阻接在那个最大的电容两端,放电一会,就不会电着人了。。。。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
放电之前两三百伏安,电着人可爽了!!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做的图我看见了,做得很好哦,可是我个人认为,有的灯是两边脚,那不得每次都把两个角掰来掰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都爽过几次了,感觉都被电的头脑不灵活了

网友:
我是用灯泡放电的,感觉还行

网友:
干嘛点灯?点电容的两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了啊,我做个试试!

网友:
用灯炮放电好一些,比较直观。能看到灯泡闪一下电就放完了。

网友:
也可以,我试过了的

网友(2014-06-27):
以前是那螺丝刀直接短接,,,然后我师傅说那样会烧IC。。。。。现在放电都是拿万用表打到2M档,然后表笔接电容两端就好了

网友:
电的头皮发麻

网友:
灯泡用惯了

网友(2014-08-23):
灯泡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

网友(2015-04-22):
最简单的方法用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