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17寸正屏问题

楼主(2010-12-28):
接到同行拿来的一个山寨三星显示器,问题是有时显有时不显,显的时候也是白屏,打开机。是乐华的驱动板,先测了灯管没问题,再量通用板上面的各处电压,除了屏的供电不对外,别的都正常,,屏的供电,只有1V左 ,还会跳变。那就基本肯定了是板上的供电不行,再追下屏的供电的线。发现一个三极管坏啦,像这样的问题,我直接飞线过去,就等于不要那个三极管,,飞好线,开机,,嘻,显啦。。。。但发现屏有小小的波纹,原以为是屏的灯管打火(之前修过几台都是因为灯管打火引起有波纹),后面我就用一套板来试,屏是没问题 的。以为是驱动板上面的电容问题,在打算换电容时,我就用一个12V的外置电源点了一下,好了,,晕死啦,,(一直我都是在用可调电源)。。现在才发现原来这样的可调电源也会引起小小的水波纹。

网友:
学习了,看来电压问题也是重点哦

网友:
不错,不知楼主用的可调是什么型号?用可调是大家的通病,下次记得多用独立电源试试。

网友:
主要还是滤波不良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可调电源

网友:
你那台东西质量不行吧

网友:
可以说一下供电要测哪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