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S2209显示器按两下开关才能开开

楼主(2010-12-28):
HKCS2209显示器按两下开关才能开开。第一次开按两次开关才能开开显示器以后在从新开就没有事了大家谁能帮我解决啊谢谢了?

网友:
拆开看电源板有无电容鼓起,其次换按键试下

网友:
电源的问题..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
不要只看表面现象 ,其实很多问题都是这样 ,不拆开看谁都不确定是什么问题。一旦拆开了 很多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了 ,搞维修都是如此,我们其实就是比客户多了一步。动手能力一定要强。不要随便听别人说什么 自己动手后才能找到真正的问题。

网友:
电容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应该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拆出来看看啊,把电源电压测量一下啊

网友:
这样的现象是驱动板上的问题,多查查驱动板

网友:
按键问题也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得拆开看看,测测才能确定,口说无凭的!

网友:
拆开看看啊  估计是电容有鼓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