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问题:IO发给南北桥的pwrok信号是从哪脚出的?

楼主(2010-12-28):
71脚是接收atx电源灰线的pwrok_ps,那它发给南北桥的pwrok是从哪脚发的?查了好久也没查到。

71脚如果是去南北桥的pwrok的话,那从atx灰线进IO的线是用的IO的哪只脚?

网友:
同样期待结果~!

网友:
上整个电路图 我给你查查

网友:
上图纸  我帮你查一下  晚上才有时间

网友:
楼主是不是看错了,ATX PS_ON 是接去72脚,pwrok接去南北桥是71脚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看了而71脚是主供电。

网友:
atxpwok-----io------sb,nb

网友:
看了5楼 和 9楼的,也觉得可能是弄错了,71脚如果是去南北桥的pwrok的话,那从atx灰线进IO的线是用的IO的哪只脚?或者根本就不用到从灰线到IO?

网友(点评):
你不是看不见吧,是图里61脚

网友:
71PWROK 是发给南桥的电源好信号  72针PWRCTL# 是到PSON的

网友:
明明是71脚嘛

网友:
atxpwok是空接的,由io产生atxpwok给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 好像有道理。

网友:
路过 顶一下 看着有点不明白

网友:
不至一脚把

网友:
那么多型号

网友:
我量过一块,,68--到78都有。7-15也有

网友:
顶一下。希望帮楼主解决

网友:
有很多板ATX灰线都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