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砸牌子显示器开机后不久黑屏

楼主(2010-12-28):
开机有时候到XP滚动条的地方黑屏,有时候能进系统  黑后关了在开能用一会之后又黑
电容没有鼓包的

网友:
补充 黑的时候电源灯也灭了

网友:
谁给个思路啊

网友:
换高压条试试,是液晶的吧

网友:
补充下 黑屏的时候电源灯是亮的 刚才搞错了

网友:
灯管老化有可能造成这现象吗?

网友:
高压坏了。。

网友:
灯管老化也有可能,,

网友:
外接个灯管试试不就知道了

、、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有一根灯管老化造成 谢谢大家

网友:
高压问题大

网友:
12楼的  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你怎么还说高压问题呢

网友:
先看看灯管是不是好的  要是好的  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这玩意好修,就是高压和 电源这两部分 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