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块精英945GC主板

楼主(2010-12-28):
这块板子,是我当费品花23元买过来的。
上电源,点不亮。
打12V阻值,几乎为零。
查cpu附近,有个K3918挂了。找了mos管,换了个装上去,着火了。
又换了个60T03装上去,行了,正在装系统,试几天,声,网,显,都正常就可以卖掉了?

问一下:用60T03H代K3819杂样?怕用久了会坏?

网友:
这下你可是赚了啊

网友:
你最好用的过程中用手触摸下代换的芯片试下温度就知道..

网友:
着火了是不是焊盘没有清理干净引起的啊?

网友(点评):
点火了,估计是管子功率太小了,上的U比较猛,刚才开还以为线圈着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