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不开机

楼主(2010-12-28):
机器待机支持 一按开关待机就变为0

网友:
待机正常一按开关待机就变为0说明后极有短路,先查一下各大电感有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后级有短路,量量电感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这个机子在待机时就有3个电压:·3.3V  5V  1.2V,你测一下看都出来没有。

网友:
相对 各电感打阻值

网友:
先查看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先将CPU上了,不要上内存,再触发一下看能不能跑起来,还是不能那就得查供电了
!!

网友:
哈哈,我今天了也遇到一台X31,电流才0.01安,总感觉待机不是很正常。
后来折机发现适配器过来第二个MOS管产生了一伏的压降,以为是MOS管有问题,三五伏也没有,本着快修的原则,直接换掉MAX1632,开机后到0.5几安,估计是内存,把内存取下来擦了下,真是太不小心了,把上拉电阻都擦掉了几个,害得到又得一个一个补上。所以以后大家要小心点呀。
我觉得应该是供电芯片不稳,要你再换一个新的,也许就好了。要不就照着电路图一级一级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