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DELL 1420认不到网卡维修

楼主(2010-12-28):
机器型号:DELL 1420
故障现象:认不到网卡
分析:一般认不到网卡都是网卡芯片本身工作条件不满足导致或是雷雨天气被雷打坏.
目测试网卡芯片与周边无烧伤现象,上电检查网卡的+3.3v_LAN正常(由+3.3_SUS经过一个0欧姆电阻转换得来) ,+1.2V_LOM(由+3.3v_LAN经过Q16产生)正常 .当测量到+2.5V_lom电压时发现只有0.4V,测量对地二极体值不短路.查图纸,此电压由+3.3v_LAN通过一个PNP型三极管由网卡芯片控制产生.测量其4脚发射结电压+3.3v_LAN正常,而1-2-5-6集电极输出只有0.4V看来故障应该是在这里 ,刚好手里有一个料板型号跟这个一样。直接把这个管子拆过来装上,输出2.5V正常.用示波器打25M正常.进系统却发现还是认不到网卡.此时测量2.5Vl输出才2.2V明显不正常。怀疑更换的管子不良,又从料板上找了一个PNP型换上去输出电压2.5V正常。晶振25M也正常。进系统网卡认到。此机修复。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第一次更换的那个管子也是不正常的是吗,

网友:
回楼上,是的。之前换的那个本身不良,测量时是正常的。换上去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看不懂。。。换后2.5正常又只有2.2V?
是换了Q23两次还是換了 Q23 再换Q16 ?

网友:
你要说明是BCM的网卡才有此电路,以下是我以前总结的。
还有你都正式会员了,转什么正

网友:
很好啊,简单明了

网友:
楼上的都是师兄,学习了

网友:
主要是要认清电源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