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0-12-28):
                        我有块478主板进系统不显示!就重装了个系统还是不行,换了好几块显卡还是一样走到进系统画面就黑了!问下大哥们是不是主板显卡槽有问题!要换显卡槽吗?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不行!!!!

网友:
内存可能性大些,再摸摸板上的芯片温度正常否

网友:
AGP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不知道换过系统没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系统????

网友:
应该是内存部分的问题··

网友:
改换的都换下,把能排除的问题排除了就是主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