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驱动板的型号???

楼主(2010-12-28):
今天拆了一个富士通15寸液晶显示器,里面一个IC烧掉了,中间烧了个洞?就是图中14脚的芯片,开头好像是74。。D芯片,还有就是如何去看驱动版的型号????在线等谢谢1

网友:
有可能是7414 7407 等门电路方面的芯片。

网友:
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

网友:
看不清楚,通用板的很容易看出型号,但品牌机的不一定看出来,但可以通过机器型号加以区分

网友:
不知道什么型号的,图也不清楚!

网友:
杂牌的机器,

网友:
图看不太清楚.....门电路应该用功能想同的代替.

网友:
典型的杂牌显示器出的问题啊

网友:
实在修不了,就用通用的驱动板换了.

网友:
如何改求师傅发个带文字图片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