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出谋划策!屏故障!

楼主(2010-12-28):
客户机清华同方19“,屏型号HSD190MGW1。故障:开机出现很多不规则白色横线,过一会慢慢消失,图像显示逐渐清晰正常。可移动鼠标会出现拖影,关闭一个打开窗口也要等一会才消失掉。总之屏图像显示正常过后就不能做任何操作,屏严重滞后!!!屏芯片以加焊故障依旧,望前辈指点迷津啊!!小弟先谢谢了!
芯片

网友:
不用说了,是屏故障,,,

网友:
屏故障!换张就行了!

网友:
这种我修过,代工的机,注意接口问题,换主芯片,应该是LG的专用芯片。

网友:
多半是屏的主芯片有问题 如果要修的话 可以先用罗铁加焊一下 。有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我有一个同样故障的屏,屏电路上的主芯片都换了,还是原样.

网友:
应该是传说中的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