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U本更换硬盘和屏后XP系统下分辨率最高能调到102 ...
海尔C600U本更换硬盘和屏后XP系统下分辨率最高能调到1024*768,请高手指教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2-28):
海尔C600U客户把本摔到地上,屏和硬盘都坏啦。全部更换后,把硬盘分区后做完XP系统,调分辨率最高为1024*768,看设备管理器里面的显卡驱动也装上啦,晕,这是怎么回事啊?正常应该是1366*768啊,请问下哪位高手指教下,如何解决啊?多谢啦,系统版本已经换了N个啦,都是一样。
显卡

网友:
叫你拿屏那里,给你拿张高分屏换上,,巴适的很...

网友:
有可能换的不是高分率

网友:
用外接显示器看看在说

网友:
二号楼主说不错,就是屏的问题,换个高分的吧,这我也有同样的经历!!

网友:
显卡掉松了,

网友:
来自: 广东江门
估计跟屏没关系,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16:9的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