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可调电源给单节笔记本电池充电

楼主(2010-12-28):
以前看过别人怎么充,时间一长,我就给忘了。可调电源分两个档位,一个调电压的,一个调电流的,这两个旋钮不知道怎么调了。望高手出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大概充多长时间?

网友:
这样都行啊
   不会吧

网友:
调到3.7V(看一节电池多少V),电流开最大。

网友:
先从小电流1A左右开始冲,几分钟后逐渐提升电压,电流也随之增大,不要超过3A就可以,时间不要长,属于快充。对电池有负面影响!!!

网友:
看完各位老大的回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有没有亲自试验过的,帮忙传授一下,谢谢啦。这个电池是给老爸听收音机用的。现在快没电啦

网友:
完咧,没人回复咧

网友:
没试过,不知道啊!!不过楼上的济南李海民 说的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