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重启问题

楼主(2010-12-28):
接一台联想机子,进系统重启,WINXP刚跳过屏幕黑5秒就重启,进WINPE后点重新启动就定在那里不动了,相当于死机了,不点重启没事,系统换了,硬盘换了,南桥换了,U的滤波电容也换了,现在没招了,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先显卡后内存!

网友:
内存换了,显卡是集成的

网友:
试想一下,PE和系统应该差不太多,进PE没什么事,为什么进系统会黑屏重启呢

网友:
建议你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最后一步别忘了,重写一下MBR

网友:
cpu供电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修过这个故障,我换了南桥,不过我有一个现象是每次重启后就找不到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换了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