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灵越8600奇怪问题

楼主(2010-12-28):
dell 灵越8600 老机器 CPU风扇一转起来 机器在系统中运行特慢 不转就正常了 咋回事 是风扇坏了吗?机器CPU温度不高
cpu

网友:
这个就是供电的问题啦 你 从光驱那边拉个5V给风扇供电 这样也许可以

网友:
学习了又学到一招

网友:
给风扇供电的那一路供电不足了?

网友:
飞线就行 不用换风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