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卡刷bios丢失mac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0-12-28):
小弟前天修了一块华硕945的主板,修好后发现上不了网。本地连接连的有点慢,确认网卡驱动也是正确的。就是上不了网,ping路由也ping不到,查看了一下mac地址,发现全部都是00了,擦,管不得呢。。接着我在网卡属性高级当中修改为123456789012后就可正常上网了。
可是这样非长久之计啊,这样只是写在了硬盘的系统当中。而客户拿来的只是单板而已。。拿回去之后难道还要我去教他怎么去设置?再说我们是做同行的,也见不到终端客户呀。。兄弟们有没有什么高招的?给指教一下...

网友:
好像MAC地址是写在一个24C的芯片里的

网友:
MAC地址是写在EPROM中的,如果没有就是在南桥里

网友:
你看一下是什么牌子的BIOS,常见的AWORD都有自己的MAC地址刷写工具

网友:
可以在DOS下刷进去,先要下载刷写工具

网友:
大家都没有说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二楼的是说例如93c46之类的芯片是吗?这个没有。就算有,俺也不知道怎么样刷写进去。。

网友:
这确实是比较郁闷的事~
少数主板 可以在bios里设置集成网卡的mac!
大部分都是写在芯片里,好像就是93c46 比较常见,没刷过 位置在bios芯片或者网卡芯片周围

网友:
硬网卡的MAX地址存放在网卡旁边的一个存储器中。如果没有了可以进去DOS下。用网卡芯片专门软件刷写。实在不行加张网卡就可以了。

网友(2019-09-17):
华硕MAC地址怎么改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7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