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设置不能保存

楼主(2010-12-28):
精英848主板 从换了一个CPU  怎么BIOS设置不能保存,是不是CPU的问题啊?可以进入BIOS各项设置,设置好按F10键保存设置时正常弹出Y/N可是按Enter键没反应,按ESC后退键也没反应,此时按大小写键指示灯能正常点亮和熄灭,说明键盘没问题。     请那位高手指点指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6629-1-1.html

网友:
bios芯片换掉试一试,,COMS周围电路(货有短线的地方—)

网友:
找一下主板上的跳线,是否禁写了,

网友:
看看COMS电池到南桥的线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Pentium2.4CPU在精英848主板BIOS设置不能保存,换了Pentium2.8CPU在精英848主板BIOS设置能保存,我再把Pentium2.4CPU和Pentium2.8CPU换到ZX-865GVLM主板上这两个CPU都BIOS设置不能保存。这是什么原因啊,精英848主板刷BIOS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换一下CMOS电池,不行的话,修一下

网友:
更新 一下BIOS再说

网友:
cpu与coms是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CMOS电池 我更换了没有用

网友:
恭喜你、!!!找到了一个很牛叉的疑难杂症。。。。无解啊

网友:
你量下跳线的电压

网友:
那就再换一个CPU  然后清一下CMOS 试一试

网友:
精颖主板 换个电池 换个CMOS座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