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LMATE 630进系统前用不到内置键盘。

楼主(2010-12-28):
此机不开机,拆开来放电后可以开机了。
但发现键盘在进到XP之前用不到,这样无法进BIOS。

请有经验的大侠说下这是什么怪事?

补充:触摸板的排线断了没接。

网友:
我现在就有台 我记得我换了个I/O 加焊了南桥好了,但是现在有时过了XP滚动条后就白屏 但有时连PE也进不去,我也正郁闷着了 我还准备明天焊焊北桥和显卡
总之就是一堆的毛病  烦~~~~

网友:
和触摸板断线应该没有关联的。好像程序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