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页老是要出现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

楼主(2010-12-28):
打开网页老是要出现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就是每次打开网页不到两三分钟左右就要弹出一个框框,里面写着:“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等字样,不管是在百度上搜索某个明星的图片,也是一样,一旦出现,不管是点击确定还是点击取消,所有的网页一下就没有了。请教高手解答。谢谢!补充:机子是AMD双核的,内存也换过的,系统也重装过的,还是很容易弹出这个东西。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的系统装,

装好以后什么软件也别装 看看还弹不!
2条内存的话 拿掉一条 ,再弹 换1条 最后换u!

网友:
全部格式化,然后装个纯净版试下

网友:
装IE8吧,IE6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首先看是不是中毒或者软件的问题,再就是换内存试,再换u试。最后看硬盘坏不坏。电源够不够力。

网友:
有可能中病毒了。

网友:
呵呵是时间问题吧。。我就遇到过哦。。

网友:
最好是自己封装个系统.买的ghost系统.或下载的ghost系统真的信不过啊~

网友:
有些盗版系统打完补丁后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把硬盘低格,然后安装安装版的系统,看行不行?

楼主问题解决后,望分享一下。

网友:
电脑小医生 ,你好啊。请问一下出现这个,你是如何处理好的啊。

网友:
内存你已经排除了。系统建议你用安装版的把硬盘重新分区再安装试试。另外IE6很脆弱的。我的IE6被病毒篡改过一次后也是不定期弹框,和你不同的是不能为read。

网友:
我用XP系统也是那样子,我现在用的是WINDOWS 7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系统问题呢,

网友:
我的是股票退出的时候提示,不能为read,我也没弄他,反正不耽误用,别的不出

网友:
安装原版系统,不要那些个GHOST版,修改版的垃圾。就好了!

网友:
我的升技NF-M2S主板(AMD的CPU)也出现这个问题,系统(ghost xp  )装过好几个版本了,内存也换过了,电源及硬盘都换过了,也没改变 。特别是进QQ空间马上就会提示错误。IE的话还可以用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