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0-12-28):
康柏CQ40的电池可开机,电源开不了机,求助

网友:
查下电源到公供点的隔离保护过了没

网友:
接口看下吗或换个适配器

网友:
看隔离保护电路,应该是这边的问题

网友:
先看看适配器是否坏了,再开接口是不是有地方接触不好,再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看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以及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