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 东芝M362很困惑的问题 希望各位高手解惑 感谢

楼主(2010-12-28):
小弟接手一台东芝M362机器  双核 A卡独显
只要不玩3D游戏   没有问题  看电影 浏览网页正常的
XP系统  刚进系统 启动网游魔兽   画面就相当不连贯  一卡一卡的
清理过风扇   弄个长转   只要进入游戏开启画面就卡    用 驱动人生  鲁大师  EVERST 等软件测试
各项温度没有超过50度的    系统换过  驱动也换过官网的   实在没有招了
曾经看过基地很多人说M系列 电容问比较多
仔细看以下  没有NEC的大电容   都是 普通330的电容
想动显卡   似乎找不到合适的理由

小弟是海尔售后的  有需要海尔笔记本 BIOS 的朋友   站内短信   相互帮助啊

网友:
感谢帮助 我实在困惑了

网友:
,去跟卖元器件的聊聊吧。

网友:
wo我也感觉是显卡问题,呵呵,不过先换换电容也行。。。。。

网友:
看看官网有没有新的BIOS,和新的声卡驱动(显卡驱动已经更新就不考虑了),可以更新一下。这种情况以前在别的品牌的A卡上遇到过。还有就是在游戏中的声音设置有一个选择好像是声音类型的。你试一下,还是先把所有软件问题排除了吧

网友:
还有就是把电源管理的使用方案改成”一直开着“

网友:
.....我还是很困惑   驱动更新了   BIOS 更新了   无效。。。。。给点思路
用户反映一直使用正常    第一天正常关机  第二天突然就这样了

网友:
楼主,你CPU座子后面那个电容换了试试看吧,有可能会好的.

网友:
感谢楼上的哥们

网友:
已经解决   加焊显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