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196闪屏求助

楼主(2010-12-28):
长城G196,网吧机,客户送来一共有6台,故障为开机闪屏,指示灯也跟随着闪烁,进系统后不闪,但如果设置黑色背景时就闪,客户反映看大智慧股票软件,闪得很厉害。代换过电源 和高压条,拔屏线,开机指示灯不闪。想代换通用驱动板,无奈屏线不同,该线太麻烦

才疏学浅,无从下手,向大伙请教。

网友:
那就可能是屏电路或者是屏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有没有搞过的同行?给点意见。

网友:
驱动板上那几个电解电容都换了试试,不要嫌麻烦,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检查板子的电压吧,一查就准哦

网友:
指示灯闪有几种情况
1:电源电压不稳
2:负载上有短路,或高压上有短路
3:屏上电路有损坏
4:驱动板上或电源上有电容损坏或漏电

网友:
用波波打下屏供电的电源品质

网友:
电源是外置的,换过3个,无果。
高压板也代换过。
明天把电容全换过试试

网友:
把驱动板上47uf以上的电容换掉试下,也有可能程序问题, 建议刷程序试下 ,看下截图,是不是这种驱动板

网友:
估计还是电源不良

网友:
我现在手里还有好几台 一样的问题 有的我改版就好了
板上的电容我也全换过也没用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我上次碰到一个这种现象换掉就好了,在淘宝上买的板子

网友:
屏的问题!    上次我也有碰到一台长城的型号就忘记了,接上屏指示灯就闪,把掉屏线就好了.

网友:
这个   我个人觉得是主控ic程序有问题

网友:
灯管的问题。我这就有一台进dos就闪。进了系统只后就不闪了

网友:
电源输出不稳定,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