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U 电流到0。8不动 3,秒掉电。诊断卡跑D4 B7

楼主(2010-12-28):
A6U sis 芯片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CPU 内存是好的,北桥。CPU 供电芯片加焊了,cpu座加焊了。周围的电阻都融了。,没敢推座子,现在电流到0。8不动 3,秒掉电。请问是什么问题。
诊断卡跑D4 B7 以前记得师傅修快A6 班子,只要换内存旁边的2个电容就可以了,不记得是什么板子了。是A6系列的。

网友:
华硕的北桥容易坏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虚,或者坏

网友:
建议你查一下个电源管理芯片的PG是不是都发到了南桥

网友:
我有个DELL D620的板子   也是到0.8掉电  郁闷死了,,

网友:
内存旁边的两个什么样的电容?主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
类似内存没跑过,楼主细查这块。

网友:
好象是内存没有完全跑过,查下内存或者加焊北桥哦

网友:
插不插内存有区别吗 码